求助:对变频器的电度计量

楼主(2004-11-17):
单位用的是富士变频55kw,用原来的工频电度表能计量吗 误差多少?怎么接? 谢谢

网友A:
可以.误差可达%30。和调试,负载和配线等有关。

网友B:
呵呵,可以接在变频器前端,远离变频器。这样电度表测量的仍旧是市电电压和电流的乘积,误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