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故障

楼主(2004-11-17):
请教ABB型号ACS600 7.5KW上电后无自检,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够清楚,是自检不通过还是上电就是不显示

网友B:
是自检不通过

网友C:
可能是NAMC-11C板无软件或损坏,或NINT-41C板坏,或NPOW板供电有问题,造成NINT板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