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PLC方便的与微打连接,大家不妨试试

楼主(2004-11-17):
中达PLC方便的与微打连接,大家不妨试试。主要运用PLC的RS-485口就可以了。

网友A:
微打型号?程序?

楼主:
基本上有RS232或485接口的微打都可以连接,但是毎个程序与打印机的通讯协议不同而不同,所以无法给出标准的程序。

网友B(2005-06-24):
如何来写?

网友C:
我用过,中间加一个转换器成RS232信号,接的北京炜煌的微打,效果不错,就是太耗用PLC的资源了,因为我打的是曲线还要打印公司的名称呢,我用的是ES的,不过用EH的就没问题的,就是太贵了

网友D(2005-09-06):
请问你可以把程序传给我看下吗??(不是标准程序也行) 谢谢了

网友E:
楼主,请将程序发送到我的邮箱,谢谢! fyyansen@sina.com

网友F(2006-02-13):
那版面怎么设计呢?建立二维坐标么,很想知道。麻烦您发一份给我吧,谢谢!oncentury@yahoo.com.cn

网友G(2006-07-12):
请问与北京思普瑞特的打印机(485口),程序该如何写?连线怎么连?打印机换成232口呢?

网友H:
打印机的接口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有RS232或RS485都可以了。

网友I(2006-11-10):
能不能给我看看真的很感激你,现在我在公司适用期就是要我做和北京思普瑞特打印机的通讯,用台达DVP20EH型号PLC.小弟跪求了...

网友J:
EH机型连接斯普瑞的微打一点问题都没有的,2个月前刚刚给客户做过,而且是打印很复杂的曲线。速度很快,当时是与松*PLC对比,效果好很多。请楼上放心使用。用PLC的RS指令就可以。

网友J:
顺便提醒,RS232/RS485的模块一定要选择好的。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市面上几十元的那种可能会驱动电流不够,或者及其容易受到干扰,打印机打出来的全是乱码。
建议用研华、宏格或者台达模块化的那种。不要因为便宜小钱影响效果。

网友K:
TO:王乃全
王工您好,能否提供一份EH PLC和微打连接的范例资料给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I:
对呀,王老师,能不能给我看看啊?我不要求打印曲线,就是能驱动打印机工作就可以,十分感激,做不出的话我的工作就没了.请您帮忙啊.lnjp008@yahoo.com.cn.QQ53047144

网友I:
LD     M1000
OUT    M1161
LD     M1002
MOV    H87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     X0
PLS    M0
LDP    M0
MOV    H0D3A D500
ASCI   D500 D110 K4
SET    M1122
LD     X1
RS     D110 K4 D200 K0
END
现在我就是发送了回车和冒号给打印机,回车是打印控制命令.X0和X1分别做打印准备信号和打印启动信号的.打印机DIP设置和PLC程序里设置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王老师帮忙,也请论坛里的高手帮忙!!!!

网友L(2007-05-16):
王工:
  我迫切需要中达PLC也微打连接,请发相关例程或说明!在此先谢了!
  qkm1111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