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补偿电路电流来启动电动机?

楼主(2004-11-17):
我公司使用了一台60HP(45KW)/230V,50-60HZ的电动机,它采用的是双绕组(一个启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其中启动绕组用于启动,启动时最大电流为167A;运行绕组用于正常运行,运行电流为106A;市电时能正常运行。现我公司购买了一台120KW的发电机组,额定电流为187A。当用发电机组来带动电动机时,会出现电动机无法启动,一开启就被卡死,同时能观测到电动机电流表上的峰值电流会冲到190多A。发电机组只带电动机。现在想请教各位高手,可否补偿电流使电动机正常启动运行?(因为电动机采用的是双绕组,所以不便采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不胜感谢!

网友A:
开机卡死,说明启动负载不小,用软启动估计转矩太小,也会发生卡死。用变频器可以解决问题,要选用低速转矩大的变频器型号,费用可能要大点哦。。 电机参数是否有误?应该是双速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