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ANFOSS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4-11-17):
用DANFOSS变频器驱动75HP的水泵,当频率达到48HZ时,运行非常正常; 但是一旦为49HZ,水泵就有不正常的响声; 当设定为自动运行状态,频率达49HZ,水泵也有不正常的声响,这时变频器的频率会自动下降,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的答案, 请问怎么才能解决水泵和管路共振的这个问题呀? 昨天,我把所有参数重新查了一遍,发现额定转速的设定有问题 原来设定在1764RPM,而电机的额定转速为1450RPM,所有我把参数 改回来了,可是接着问题又来了,手动设定以50HZ运行,频率达到 49HZ的时候,就会在49,50这2个值之间跳,而且停车的时候频率是 由50突变到0HZ.这次把转速调整后,我第一贴说的那个问题没有出现喔. 顺便提一下,因为这台水泵是用来给机器提供制程水的,因而有 一台和它一模一样的水泵和变频器,互为备用,而这台水泵就 一点问题都没有. 水泵厂商跑来检查说电机机械,电气性能没问题,叶轮的机械性能也合格,他们就咬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呵呵,说的有点多,有点乱,期望哪位达人能回答我一下呀,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把另外一台变频器和你这一台的出线交换一下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有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