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04-11-17):
现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ATV66D,37KW的,带额定负载时有震动,拆开后发现控制电源回路中有两个电阻阻值变小,想请教一下大师是否是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阻烧坏,敬请赐教

网友A:
可能是元件老化了.振动是由于输出不平衡.13857355446

楼主:
我已测过,输出电压平衡,是否是其它的原因

网友B:
是电机震动吧 像共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