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着急,所以求助!

楼主(2004-11-17):
我的IFIX成功安装以后,打开时,在“装载模块:LDBA.DLL”的时候无法完成,不能进入工作台编辑界面,不知这是为什么?我以前在别的机子上装没有问题,最近新买了一台联想品牌机,就是无法正常启动IFIX,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你的系统是不是xpHOME版的,重做个2000系统

网友B:
IFIX的版本是多少,我记的以前IFIX3.0和瑞星软件有冲突,是不是有是这方面的原因,看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另外想请教三峰大哥关于Ifix和s7-300的连接问题,我现在手头上有ifix2。6,ifix的opc,s7-314cpu和cp5611卡,不知如何设定啊,看了你以前的论谈,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IFIX和西门子的通讯,如果是你的net版本低的话(5.x)可以用S_7的驱动,如果net是6.x以上的版本最好是用OPC驱动(SI7) 请查一下以前的贴子! zcl283@126.com

网友A:
opc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