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NFOSS故障

楼主(2004-11-17):
请问各位老师,DANFOSS变频器VLT3011出现“OVER TERM”过热故障有哪些原因引起(温度检测是热敏电阻还是温度开关?)?麻烦各位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2007-04-02):
服务政策:                          1.服务中心在对丹佛斯传动产品进行售后服务时必须遵守丹佛斯的服务政策. 维护丹佛斯公司的形象, 及时为用户服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丹佛斯的售后服务政策, 损害用户利益。                          2 丹佛斯的传动产品在维修时, 保内产品只允许对电路板进行更换, 不得对电路板进行维修。                                  3 所更换的元器件, 电路板为丹佛斯财产,供分析故障原因,改进产品质量之用, 应及时返还丹佛斯。若逾期未还,丢失或人为修改,我们会按其价值向服务中心收取费用。未用的备件也应及时返还, 逾期未还我们认服务中心已将其购买,并开具发票。   4 保内维修不允许向用户收取备件费用, 不允许虚报故障向用户多收费。     5 维修中心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备件库存,备件清单可根据各服务中心的具体情况与丹佛斯工程师协商制定。对于长时期未用的, 未拆封的备件, 可以与丹佛斯协商处理。                                     6 丹佛斯传动产品保修期为出厂后18个月,特殊情况必须得到丹佛斯授权后才可按保内处理。对于维修时快要到产品保修期的,应在保修期内将服务报告传给丹佛斯服务部门并电话通知相应工程师本人,否则丹佛斯将按保外处理.对于因缺少备件而无法及时维修的,应在判断好故障后,及时将所损坏备件的情况传真给丹佛斯。        7 服务中心应在维修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服务报告传真给丹佛斯有关人员, 应按要求填写有关信息。

...价格政策:
  1 售后服务价格包括: 工时费, 备件费, 运输费, 差旅费
  2 工时费: 丹佛斯传动产品对中国地区用户实行定额付费.
  具体标准如下:                                                                                          小功率产品的工时费为人民币四百元每台                             包括: VLT3001/5001 – VLT3008/5008                                 VLT3502/6002 – VLT3511/6011
      所有FCM300系列变频电机
      VLT2801 – VLT2875
      MCD3007 – MCD3132                                                                                   中小功率产品的工时费为人民币八百元每台
    包括: VLT3011 – VLT3052
      VLT5011 – VLT5062
      VLT3516 – VLT 3562
      VLT6016 – VLT6072
      VLT2880 – VLT2882
      MCD3185 – MCD3500                                                                                   中等功率产品的工时费为人民币一千两百元每台
    包括: VLT3060 – VLT3150
      VLT5075 – VLT5150
      VLT3575 – VLT 3700
      VLT6100 – VLT6175
      MCD3600 – MCD3800

    大功率产品的工时费为人民币一千六百元每台
    包括: VLT3200/VLT5200/VLT3750/VLT6225及以上.
  注: 公共假日及周末加班可加收50%工时费。                            3 备件费: 根据丹佛斯传动产品备件价格表。                            4 运输费: 根据实际发生额计算。                                 5 差旅费: 包括交通,食宿及路途时间。其中交通费,住宿费根据实际发生额计算,餐费每天补助50元。 旅途时间按小时计算,每小时50元.每天旅途时间不超过8小时。                      6 对于保修期内的产品, 丹佛斯公司承担工时费和备件费.
 对于45KW以下的变频器或185KW以下的软启动器如需上门服务,差旅费原则上由用户承担。特殊情况应报请 丹佛斯批准。45KW(含)以上的变频器或185KW(含)以上的软启动器,丹佛斯提供相关的费用。
7 对于保修期外的产品,所有费用由用户承担。                           8 由于用户的原因造成的损坏,丹佛斯不提供保修义务。

  服务中心的义务

1 维修人员. 服务中心应至少配备一至两名专业电气人员。                      2 培训. 维修人员应定期接受丹佛斯公司的技术培训及技术交流. 维修人员除进行变频器基本维修外也 应掌握选件的基本知识。
3 工具. 维修中心应配备必要的维修工具。
4.备件. 维修中心应储备一定量的备件。

  服务程序

1 服务中心在接到用户的服务要求后, 应及时答复用户解决方案。                   2 服务中心应将服务申请单传真给丹佛斯,服务中心在得到丹佛斯书面或口头授权后方可生效。      3 如需要备件请填写备件申请单。                                 4 服务中心在准备好备件后应立即进行服务。                            5 服务后应及时填写服务报告和收费凭证并传真给丹佛斯相关人员。                  6 将换下的备件及未用的备件归还丹佛斯。                             7 丹佛斯公司在确认备件无误后支付服务费及服务中心使用的自己储备的备件。             8 整个服务过程请遵守第一部分 “服务政策”的规定。

网友A:
北京盛唐和迅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本着“用户至上、服务为本、品质第一”的理念,定位于“您身边的维修专家”,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品质卓越,服务贴心的产品和服务。公司经过近三年的发展,陪同中国工控行业一起走过。中国维修行业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巨大,中国工业的发展必将经历腾飞的过程,而北京盛唐和迅是否还能保持在中国维修行业中的地位?北京盛唐和迅已逐渐认识到光依靠维修的技术优势是不能长久保持北京盛唐和迅的增长势头的,只有形成北京盛唐和迅自己的独特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拥有长久的竞争力。

  北京盛唐和迅自己的竞争力到底在哪?

  公司2002年起开始通过外部招聘,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目前公司在全国四十多个城市建立了一个固定客户群,公司人员从刚成立之初的两人已发展到现在的十多人。公司成立3年来,累计维修、销售变频器近万台,承担着国内企业的设备维修任务。

  2005年底公司开始加强内部的管理,逐步引入了现代化管理的理念和手段,逐步规范各项管理流程制度,完善管理体系,用北京盛唐和迅总经理的话说:公司将趁着‘天时’和‘地利’的优势,加强和完善‘人和’。
相信经过所有北京盛唐和迅人的共同努力,明天我们会更好,我们会更强。
现场维修
现场服务课为您提供现场维修服务,当您需要以上服务时,请立刻联系我们,我们的维修工程师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为您服务。
电话维修支持
现场服务部的资深维修工程师24小时为您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当您的设备出现故障时,请立刻拨打010-51260299,我们的工程师随时为您排忧解难。如果您当地就有我们的分支机构,请直接拨打当地维修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
北京总部电话维修支持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24小时电话维修支持

各分支机构电话维修支持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7:15

备件销售
备件销售部为您提供销售维修备件的服务,我们的库存备件已达到9000余种,包括了变频器、数控加工中心、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制动单元、电解电容、整流桥、IGBT、驱动电路、光偶、刹车电阻、电抗器的各种备件,可以快速响应您的需要,随时等待为您服务。
电 话:010-51260299
传 真:010-51268211
E-mail:51260299@163.com

我公司维修: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数控系统、各种控制电路板
北京盛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欧、美、日、台、韩等进口自动化产品维修、销售及系统集成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批会经营、懂管理、专业技术熟练、富于开拓精神的人才,专业维修各种品牌的数控机床系统、伺服控制器、驱动器、直流调速器、变频器、控制电路板、触摸屏及PLC等工控产品。凭借公司雄厚的技术水平,为用户解决了许多因技术资料缺乏、备品备件不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修理了各种各样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
我们通过长期维修经验的积累,在拥有多种世界先进的专业化电路板故障诊断、测试设备的同时,还自主开发了多种专用电路测试平台,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维修的公司,不但有正确的维修理念和检测标准,整个维修过程中还有标准化、程序化的管理模式。高素质的专业维修团队、丰富的维修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合理的价格、良好的信誉、大量的配件库存及多种快捷的零配件进货渠道,使我们能够在无图纸无资料的情况下,维修各种品牌的工控产品,为用户解除了燃眉之急,提供了最快捷的保障。
    我们在机械加工、冶金、印刷、注塑机、线缆、恒压供水、水处理、中央空调、锅炉的风机水泵、空压机、化纤、塑胶、包装、木业、食品、医疗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我们以最大的热情、最快捷的服务为您排忧解难,因为我们不仅有能力做到,而且还能做到最好!我们奉行“诚信为本,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奉行“诚信、公平、公开”的经营理念。我们已拥有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并深受广大客户的信任和依赖,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黄金地带,愿与广大客户真诚合作并提供技术咨询,公司常备大量元器件库存,并在网上提供备件查询、销售及技术支持,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同时我们还销售西门子CNC、PLC配件,ABB变频器一级代理及西门子、安川、富士、松下、日立、米高、CT 、AB、欧陆、施耐德、丹佛斯等品牌变频器。

    北京盛唐和迅自动化公司是目前一家有实力承揽全部类型工控自动化维修业务的国内公司,他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和一流人才队伍为依托,以国家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为背景,本着客户至上的原则,保障在最快的时间内为企业解决难题,排除故障。
维修范围:
工业设备的变频器、电源、CPU及接口板;印刷、化工行业的各种控制板;食品饮料、注塑机、吹塑机、电线电缆生产线的各种控制板;电梯等等。
北京和迅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宗旨是向社会各界提供高层次的科技工程服务。拥有多年自动化元件销售、维修、工业控制技术应用、制造、安装调试的成熟经验。融科、工、贸于一体,由多名曾工作国内外多年的资深电气工程师携手共建,专门致力于变频节能工程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及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全面的产品、服务和工程系统供应商,以自动化产品分销、技术支持、工程设计、系统集成和售后服务为主要经营范围,致力于客户满意度建设,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艺术级的自动化产品和高效能的系统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和投资回报率。
  成功领域已遍及电力、冶金、石化、建材、造纸、纺织印染、塑胶行业、水泥厂、中央空调及城镇供热自来水公司等。
  以优良的技术服务和诚信取信于广大用户,在机械、冶金、造纸、烟草、化工、电力、纺织、水泥和供水等众多行业成功的推广了先进的自动控制技术,使这些企业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自动化程度、节约了能源,赢得了业界良好的声誉。
技术特点:
1、对各种行业电路板进行无图纸芯片级维修。
2、使用先进的维修测试仪器,可以在线对集成电路元器件进行功能测试、
3、对可编程器件进行存储、烧录。
4、维修产品种类繁多,经验丰富,器件资料齐全
维修时间:
1、标准修复时间为7个工作日
2、加急修复时间为3个工作日
3、特急修复时间为2个工作日
我公司优点:
周期短
修复率高
价格合理
无需电路图
适应各种行业
芯片级修理
公司专业维修:维修富士变频器、安川变频器维修、LG变频器修理、台达变频器、维修三肯变频器、三菱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修理、西门子变频器、ABB、丹佛斯变频器及各类软启动器。专业修理变频器、各种工业控制板、PLC、松下、三垦、西门子、台安、OMRON、等品牌的PLC、变频器,三菱(A044、A024、Z024、A240、A540/F540、E540、S500),安川(606P3/G3,616G5/P5,G7/F7/E7)富士(E7、E9、G7/P7、G9/P9、G11/P11,VG5S/N/VG7S)山垦(VF、MF、IF)、东芝系列、丹佛斯系列、台湾各牌子等变频器主机板、控制板、电源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