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过载故障

楼主(2004-11-17):
各位大虾,我用的是松下MSD083A1X控制器,MSM082A1C电机,低负载运行时正常,此时显示输出转矩为50,即10%,但稍微增加负载时,电机产生过载故障,但显示输出转矩为80,即16%,电机速度为125rpm,电机加减速时间为最大,请问时什吗原因造成的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2009-05-03):
专业销售维修松下三菱伺服13556213286

网友B:
伺服电机有制动器吗?是否制动器没有完全松开

网友C:
你的再生电阻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