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加滤波器或电抗器直接联入公网可以吗?(我只加了空气开关和熔断器)

楼主(2004-11-17):
变频器不加滤波器或电抗器直接联入公网可以吗?(我只加了空气开关和熔断器)

网友A:
运行没问题,但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B:
需要看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般市内问题不大,注意周边不要有大功率的电焊机

楼主:
恰恰是与电焊机一同工作,我的变频器使用在辅机上的,以辅助电焊机。

网友B:
先不加这些抗干扰的辅助器件使用以下,看看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买滤波器和电抗器,有的时候几个磁环也许就能搞定呢

网友C:
TO:真诚的心 能不能介绍一下加装磁环的具体方法?

网友B:
主要是找到干擾的電線,在該電線上用磁環繞上最少三圈,然後出去後按照原來的連線方法連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但是如果加线圈会不会影响那根导线的输出呢??

网友D:
请与我联系,有专家教授给您解答电抗器有关技术选型知识,李想 0427-3591850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最好来电话,好么??

网友E:
这要看你的变频运用环境,如果周围没有精密仪器的话,对周围设备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的话是可以不用的。但是变频周围有精密仪器的话,或者它的旁边还有变频的话,这样它产生的协波干扰就会影响其他设备的运行,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损坏。变频在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每台之间的距离,当然是说没有电抗器与滤波器的时候。我认为在有较高要求的时候最好还是选用,不然损失会比节省的钱更多!!

楼主:
目前。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变频器控制一台普通交流异步电机,电机输入端,测不出电压而且在变频器输出端却为450-520v电压。当电机带动以转盘工作时,在焊机上形成23v左右的电压(焊机负极与转盘连接),有人建议我在变频器输入端家电抗,试了去不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