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CAN总线实现的几点问题

楼主(2004-11-17):
各位好,我刚刚学习CAN总线的相关知识 对于总线的实现方法有以下几个问题,还往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1,在CAN总显得无力线路中叙不需要有脉冲源,实现协议中所说的总线状态 2,如果有,那么个个节点上的保温在发送的时候不会与总线上的信号冲突吗 如果没有,协议中所说的采样总线状态该怎么理解? 3,总线的仲裁在实际的物理线路上是以怎样的流程工作的? 4, 节点状态(比方说睡眠状态)的改变是怎样执行的,有固定的条件吗?

网友A:
看来,你可能初次涉足现场总线领域,需要看一本计算机网络或现场总线方面的书籍,上面的问题迎刃而解。

楼主:
能介绍几本吗?

网友B(2005-09-28):
你就是一个垃圾!

网友A(2005-11-08):
让更多的客户和采购商找到你!!

http://china.53trade.com

网友C(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gsjcn@163.com QQ 29992108(不长在线)
-----------------------------------------------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办公电话:0531-82999787 葛.

网友D(2007-04-01):
求教:can总线是否可以采用星型分布.如果可以采用星型分布,当星的一角没有终端时,是否会对网络产生干扰.如果会对网络产生干扰,与总线的距离是否有关系,请大虾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