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的opc client源码

楼主(2004-11-17):
我用下载的KepWare的opc client源码   编译的时候出现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mfc42u.lib"!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还要再下个mfc42u.lib吗?到哪里找呢?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

网友A:
是因为其源码为UNICODE码,格式,设置为DEBUG试一下. 主页:http://gkxgy.go.nease.net/

网友B:
建议各位先学会MFC再来学这些代码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2005-09-08):
是因为其源码为UNICODE码格式,VC安装盘上有。 可以把源码发给我吗? congshi.zhang@163.com 谢谢!

网友D:
到街上买一张VC的盘就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