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一个直流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4-11-17):
我想做一个对直流电机伺服系统,来对电机进行定位,不用外部传感器.定位误差位0.5mm

网友A:
可以使用驱动器的IXR补偿功能

楼主:
能否告诉我驱动器的IXR补偿,是什么原理,我是个新手。

网友A:
是一种较粗的调速方式,实际是调整电机的转矩来达到调速的目的。当电机转矩加大时,速度会下降,这时驱动器自动加大电流来提升扭矩,从而调整速度。但这种调节方式精度比较低,而且会有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