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错误提示没有REFERENCE POINT

楼主(2004-11-17):
我有个朋友维护的一台进口设备出了问题,它是三轴定位系统;即用了三个三菱伺服电机, 控制器是MELSERVO-J2系列的;它出错提示:X,Y轴没有REFERENCE POINT;Z轴没有问题? 由于手头没有相应的监控设施,想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那是参考原点丢失 重新设置0点即可

楼主:
如何设置啊

网友B:
是绝对的还是增量编码器啊。如果是绝对的,重新设置原点。 还要确定回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