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串口转接问题

楼主(2004-11-17):
一台设备支持RS232C通讯方式,后面是 接地,RXD,TXD 三个接线桩,用计算机直接连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用RS232/485转换器转换后去其他设备连接就无法连上(该设备与计算机加转接口能连上),或者再加一个转换器接在计算机后也无法通讯。两个转换器都没问题,给转换器5V供电也不行。我的转换器后面是DB9母接口,设备上的三个接线桩我是用三根线分别焊在一个公接口的2,3,5三根针上的。 请哪位大哥帮个忙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连不上,谢谢了。

网友A(2005-03-20):
如果pc和终端设备直接通讯,那么线应该是交叉的,即23,32,55 如果用RS485转换,线要直连,22,33,55孤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