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热电偶

楼主(2004-11-17):
我在热电偶的接线中出了点问题,测量的温度离实际温度误差很大,要高几百度 因此我怀疑我的接线方式,请问各位高人热电偶能用屏蔽线接吗?如何接地?或者用补偿导线能直接接进AI吗?或者造成这种误差大致有什么可能呢?或者硬件组态有问题吗? 用的是西门子的S7-300和它们的AI8-TC模块

网友A:
最可能是软硬件设置问题

网友B:
热电偶不需要接地吧,但一定要用补偿导线的。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变送器和热电偶在量程上有出入,或者是智能变送器没有调节好参数,用手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