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04-11-18):
我是一个新手,请多指教。使用带PID控制的变频器进行恒压供水设计,若要通过转换开关即可实现手、自动转换,如何设定参数?此过程中,检测回来的是压力,如果要实现压力的恒定,在变频器中,怎么进行参数设定

网友A:
具体一点,发信给我。 wwf_1971@sina.com

网友B:
手动部分(小功率)可以直接启动,大功率段可以使用软启动器启动。 自动部分可以使用变频器启动 我使用DELTA的变频器 参数不是很多 若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 013342471712

楼主:
设定压力值如何给定,能直接给定吗

网友C:
设定压力值可以在面板上给,也可以通过电位器/plc给定,如果是台达变频器只要将pid激活,然后将反馈量程在参数组中设定出来就好了。实现手动自动只要用多功能控制段子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