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编程软件的按装方法

楼主(2004-11-18):
各位高手: 兄弟是一名新手,我刚在网上下载了S7-200-SP1编程软件.但按装时却装不上,屏幕上只显示: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 you 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w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

网友A:
你的机子以前装过STEP7 WIN32别的版本,这次安装要求和原来的在同一目录。 也可把原来的删掉再装。

网友B:
安装高版本时先安装好STEP WIN32版 再安装时选择好路径, 便于检查到STEP WIN32版的文件 这样应该会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