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KW电机星角转换故障

楼主(2004-11-18):
使用中"三.一"拖泵,75KW电动机使用星角转换启动,KM1(150A)交流接触器吸合,星形启动10秒后,欧姆龙H3BA-8H时间继电器转换三角,给KM2(150A)交流接触器供电,并断开KM1.KM2不能保持,启动中止!(不知是否KM1,和KM2切换的时间差有没有关系!) 1)在启动时,电机不带任何负载! 2)静态电网电压为406V,转换时电压为401V! 3)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插座,都更换了新的, 4)电机接线柱,电源接线柱都打磨除锈,接触良好! 5)电机新保养,使用(美孚力士滑脂-EP2),且不发烫,检测绝缘良好! 6)有时会有一,两次启动成功! 急切求助各位前辈,技术能手,帮助!谢谢!

L,一个新手

网友:
看看KM2辅助触头是否完好,

楼主:
非常感谢"L一个新手"的帮助,我也是一个才从事电工这行的新手! 今天下午,又再次检测了一下! 在星角转换系统的控制电路中,有一电源继电器在转换瞬间无法保持.更换了几个新继电器,故障依旧.试着跳开小继电器,电机启动正常.但是还没查出具体原因! 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检查你的线路是否完整无错,是不是内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线路的继电器触点竞争问题,在你的KM2自保持回路动作之前已经断开了。

网友C:
你用了几个接触器? 我认为你设计的控制电路有问题

L,一个新手

网友:
将时间继电器时间调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