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控制系统怎么来控制?

楼主(2004-11-18):
我有这样一个控制系统,一台绕线机和一台主电机,分别由变频器控制,由于绕线机的线盘一次比一次的直径小,时间长了产生线圈的积聚,如调快此系统中的主电机则线圈绷的太紧,容易断线。 怎么才能让线圈不多余也不发生绷断的情况发生 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在这种场合最好用力矩电机来拉线圈。 zjjxd@163.com

网友B:
用张力传感器加变频器做一套闭环张力控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按李惠锋兄弟的方法去做,所化的代价可不小哦!

网友:
我有完善的解决办法.不过需要付费才能提供你方案.msylyh@163.com

网友C:
有不用花钱的招数可供参考: 1.只修改参数即可:设绕线机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控制方式,按实际工作情况设定一曲线,使的输出转矩跟随线盘直径逐渐减小 :-) 2. 设主电机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控制方式,转由绕线机作速度主控,不过这样会越跑越慢. 开个玩笑! 不知你体会出我的意思没有.既然两边都用了变频器(不知变频器用的是什么样的),实现此目的的方案太多了

网友D:
采用闭环控制 做一个张力架给一个反馈信号 构成闭环控制即可 不会花费很多的 一个专用的电位器也就是150元左右 再想想 若是还有问题 就在论坛上写出来 或是发到我的信箱里

网友E: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很简单的做的,随便加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主电机走一段时间,线绷紧了,线碰到接近开关,绕线机的电机就开始走,直到线不再碰到接近开关了,这时绕线机的电机停了,线也松了,主电机一直走,等线又紧了,再碰到接近开关,绕线机的电机再走一段,这样线又松了,不断的这样就可以避免线绷断了,绕线机的那头线多一点没关系的。 这样是很简单的,成本很低,只是如果要求绕线机的线的线速度和主电机速度同步的话就要另想办法了!

楼主(2004-12-29):
其实大家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呢,只是线是手指头粗的钢筋,而且绕线的线盘和放线的线盘是同轴的,同时在转动,如加张力传感器控制,首先是传感器要和转盘一起运动,这样给传感器供电以及把传感器的信号引出到外面静止部分是问题,其实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怎么来用也是问题,再者传感器和钢筋的接触老在抖动,这样引起变频器老在波动,会不会引起别的问题也是问题.

网友F:
如果精度不太高的话用离合,到某一设定值自动断开,然后又重新连上,会有跳跃,也比较费离合。

网友G:
TO:乒乓 不知你所说的专用电位器在哪可以买到.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我们搞拉丝机比较多,用三肯的卷绕控制效果还好

网友I:
楼主的名字有辱工控网的同胞,希望大家不要理它. 试问楼主:怎么不叫"日狗"或"狗日"呢,你最人是何等的缺德,简直是太不象话了....

网友C:
绕线的线盘和放线的线盘是同轴的????? 或许我的理解有问题;机械同轴由一台电机驱动?----这怎么可能,线速度注定不一致的呀! 原先担心线径太细用我的方法不太适合,既然是手指头粗的钢筋,随便用电位器什么的测出卷径就可以控制了,不大准确不要紧. 另外一种方法:用接进开关得到绕线机转动的圈数,每转一(或常数)圈把变频器的输出转矩降(升)一点(控制的是转矩不是速度),也可以较好的保证张力.

网友J:
不需任何传感器,只需将收线的设为开环,其转速恒定,然后其模拟量输出设为力矩输出为方线变频模拟量反馈输入.面板给定或电阻给定既可. 这是最省钱的,这里是收线的必需开环,放线的是闭环. 开环保证恒速运行,但力矩输出是变化的,放线设为负反馈,可以用PI调节.也可用线性调节就够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