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学者求助:citect中按钮的问题

楼主(2004-11-18):
粗学者请教:例如做个“运行、停止”按钮,希望能在按下时为运行(1)并且能保持,当再按下一次时为停止(0)并能保持。 请尽量讲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此操作方式为单点操作,你可以用函数 toggle(tagname)即可实现。也可通过一段CICODE表达式 IF TAG1 THEN TAG1=0; ELSE TAG1=1; END

网友B(2006-11-16):
toggle()很方便

网友C:
晕,直接写个变量,然后在按钮的时间里面写上tag=1和tag=0就可以了啊,tag是你的具体的变量名称。当然这个变量必须是控制器里的或者是个硬盘变量。

网友D:
Toggle是正解。

网友E(2008-04-22):
引用 网友C:
晕,直接写个变量,然后在按钮的时间里面写上tag=1和tag=0就可以了啊,tag是你的具体的变量名称。当然这个变量必须是控制器里的或者是个硬盘变量。

很糟糕的做法,一般这样用的都是DO点后面会接上继电器,这样继电器长期闭合,运行不利

网友F(2008-10-16):
引用 网友B:
toggle()很方便

2楼的正解。

网友G(2008-12-29):
你们有谁知道点动按钮如何做吗?就是按一下给一个置1的时间脉冲,然后自动置为0的那种。有哪位朋友知道的给我讲一下可以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H(2009-09-19):
用函数 TAGDEBUG(tagname)

网友I(2009-12-25):
用PULSE 发送一个脉冲信号可以实现

网友J:
同意TAGDEBUG()想什么值,什么时候想改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