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DANFOSS紧急求救!SOS!!!!

楼主(2004-11-18):
本人有一台DANFOSS变频器VLT3011,其输入三相电源经过一个接触器到整流桥,现在上电后该接触器未吸合,不知是否是应该运行才吸合?那位知道请不惜赐教!

网友A:
把主机板到电流检测板一根线拔掉看吸和合否。

楼主:
已试过,还是不吸合。且变频器报“OVER TEMP”

网友B:
温度超限,请检查故障,再复位

楼主:
接触器不吸合不知是否为HALL电流检测板上贴片芯片u2350b(16脚)引起?

网友A:
电流检测板上有24V电压没有,有场管才能工作驱动接触器吸合。

楼主:
请问哪位有芯片U2350B(16脚贴片),谢谢!hbwgx@163.com

楼主:
请问XIAOYANG:所说场管我买不到,可有代换?谢谢!

网友A:
可用耐压4- 500V的N管个头差不多的都可以。我们已有维修记录。不过要确定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查了一下,我用的是15N120代换15A1200V。

楼主:
谢谢XIAO YANG 及各位,我先试试!

楼主(2005-01-15):
XIAOYANG ,还是不行。一上电就报过热故障,不止该过热故障与电流板有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