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分析电机在基频以上调速时功率恒定的问题?

楼主(2004-11-18):
变频器在工频以上是恒功率调速吗? 众所周知M=9550*P/N,当频率在工频以上运行时,N》Ne,而电机能输出的P是一定的,则M减少,从而知I减少。而因P=U*I*功率因数,当在工频以上时,U不变,而I减少,又怎么恒功率呢? 请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A:
^_^转距减少时,电流不一定就变小吧(励磁电流虽因磁通的变小而变小,但是当适当增大转差后,仍可保持定子相电流大小不变)。所以电流若仍恒定时,功率也恒定了。 我也是新手,若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虾指正。

网友B:
两个二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