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机功率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4-11-19):
请教一下,我想测量一三相交流电机的功率。曾经用过测输出转矩转速的方法,现在想改用测输入电压电流的方法。可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测它的功率因素?我最后想做成一个数显表,动态的显示功率的变化。不知各位大侠是否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恳求您的指教:luckyailan@163.com.小女子在这边先谢了!

网友A(2005-05-07):
诸事不明,心生疑云. 你到底想测 电机输入的电功率 还是想测 电机输出的机械功率? 你测输入电压电流 用现成的指针表,数字表 还是 数据采集卡? 若用表测,你为何不测电压与电流的相角?没有相角怎麽算功率? 若用数据采集卡 采集的是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还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还是峰值?每秒采集多少次? 你为何又不用现成的功率计或有功或无功电度表测功率? 你到底是想测功率还是想制做动态显示功率的数显表? 你是否能够正确无误写出最终你想得到的(功率)数据和你原始所测电压电流的完整数学公式? 看了你的研究(生)课题,联想到这些,奉上一览.

网友B:
现在有现成的三相功率测量仪表,可以测量有功功率,功率因素,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只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C:
亦云老兄太厉害了!!!佩服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