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关于累计器

楼主(2004-11-19):
请问,citect中的累计器怎么用,为什么设完没反映

网友A:
需要先定义accumulator节中updatetime和watchtime参数,使用acccontrol函数进行控制。且只能在report server上运行

网友B(2006-10-11):
同意,必须设置成报表服务器

网友C:
能说的具体点吗?
可以用累计器做流量累计吗?
具体的该怎么做啊?

网友C:
"accumulator节中updatetime和watchtime参数"怎么改不了啊,我的是6.0的版本。那位高手给与解答啊?

网友C:
6.1的也是改不了,改变citect。ini文件也不行。高手给与解答,谢谢先!

网友C:
嗬嗬,原来是偶格式没有写对,可以了。吼吼!

网友D:
能否详细点说明如何设置.我找不到updatetime和watchtime. 谢谢

网友E(2006-11-17):
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我也是找不到WATCHTIME和UPDATETIME

网友C: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来。你直接到索引,第一个就是累计器,看他的参数设置,有讲道这两个,然后直接在citect.ini里面加上就可以了。默认的时间是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