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断路器选型!!!急!!!

楼主(2004-11-19):
请教各位大虾: 160KW的水泵电机主回路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应该如何选择? 需要参考电机的哪些参数? 是通过软启动器控制启停的,接触器应该按320A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按320A来选择

网友B:
基本没问题,不过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留点余量,最好选大一级。同时记住给软启动配个半导体快熔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 那给软启配的快熔加在那个位置呢?电机主回路吗? 还有问题想请教;如果要改为双电源,应该以什么作为电源自动切换条件呢?

网友A:
如果要改双电源,那你加中间继电器来转换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留个电话,可以和你详细说

网友C:
请打电话:0553-5312910我们交流。

网友D:
你可以拨打8008101315 施耐德免费电话

网友E:
热继使用3-5.5A的配用互感器即可

网友F(2005-01-18):
断路器选择400A的,额定电流315A。热继电器串接在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里。CT:5|400。RJ:3-5A。接触器最好选择600A,容量大些运行稳定。

网友G(2005-03-08):
楼上这位大哥说的很好,我的意见和他相同,交流接触器选500A的就可以。我公司是生产软起动的专业厂家,经常有这方面的设计,软起动器不需外加半导体快熔,因为断路器,热继电器,软起动器他们都具有过流,过载,缺相等保护,加了半导体快熔其实给你带了更多麻烦,假如你的电机是大惯性负载的话,eg:一台160kw的风机起动的时间大约为45s,你选的快熔为额定电流的1.5倍的话,经常就会出现电机还没有起动起来就把你的快熔给烧断了。所以建议断路器,热继电器,软起动器保护的情况下,无需快熔。 请打电话:0733-8445693我们很乐意与您交流。

网友H(2005-04-17):
回SIMA 软起动器前加装快熔是保护可控硅的,一般根据可控硅的额定电流选择,应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