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不起振

楼主(2004-11-19):
请教各位: 富士FRN11P9S-4CE-17.5KW变频器不起振,换掉电容后仍不起振,请问各位高手该将如何处理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开关电源负载是否有短路?或集成SA51709500不正常!

网友C:
稳压管击穿吗?另给单独加15V电压,应该有三角形震荡波和输出方波去K1317。021-56711165,1300310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