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F011求助

楼主(2004-11-19):
变频器上电后报F011,经查询,为过电流 请教各位,变频器里是否为模块或者互感器损坏,还是别的 变频器为西门子工程型的,93。8A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报的:可以来电说明白在讨论下一步.13857355446

楼主:
我一上电就报警, 更正:输出电流为72A,

网友A:
那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各位,谢谢啦 我看过驱动板了,被人维修过,而且可能维修的人技术太差,里面的元器件都有损坏,所以我们直接把机器退给厂家了

网友B:
已后就是被人修过都没关系,我保证一个好价帮你修好013929255096

网友C(2005-06-30):
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特别是工程型。F011故障已修复过6台,小功率到大功率。联系电话:021-62141466

网友D:
主要是有一路供电没了13758217687

网友E:
徐工,能不能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