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搅拌机安装变频器是否节能

楼主(2004-11-19):
客户有一台75KW搅拌机,搅拌塑料粉末。马达是2-4极的变速电机,马达先在4级时星--三角启动,再切换到2级时星--三角启动,启动时间20秒。正常工作时转速2800RPM,电流90A。工作20分钟,停止3分钟,马达停止后搅拌叶惯性运行2-3分钟。 现在马达虽然分四段启动,但是启动频繁(20分钟一次),对电网都有冲击,对电机有损害,所以客户想换成缓冲启动,但又想节能,所以想用变频器。但不知道节能效果任何。如果不到节能不到20%的话,不如用缓冲启动器。 我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案洌,想问各位大虾是否可以提供一些经验。既然不能用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那用一般矢量型变频器到底这种情况可以节能多少呢??

网友A:
当然可以节能了,而且控制也简单多了

楼主:
关键要知道能节多少能??不然我说可以节20%,到时装个电表,达不到要求,不要叫我拆下来啊?

L,一个新手

网友:
节电率达不到0.2,因为一个周期中可节电的空间太小

楼主:
因为负载不是太重,所以我决定用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去测试一下,东元公司答应用拉一台75KW的变频器给我测试用.条件不错!!

网友B:
要我说节电但是节电率不会超过去时10%。不如用在线控制型的软起动器。价位还低。

网友C:
这在塑料机械中,这个早就改用变频器来控制了。其实在这里运用变频器的目的有3个:1由于两级四级电机经常转换运行,冲击较大。所以电机本身和上面的接触器故障率较高。用变频器减少维修成本。 2假如是新机的话,普通电机的价格比变级电机的成本低,同时用变频器可以让整台机器的售价更高。利润高的多 3当然用变频器还可以起到节能的作用。不过节能效果不会大于20%。

网友D:
正常工作时转速2800RPM如果你改变频还是2800RPM转就会更加耗能多5%左右。

楼主:
如果我现在用风机水泵型,可以用的话!节能大概能达到多少??

网友E:
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免费提供方案节能效果30%,希望联系

网友F:
我觉得这种情况非常适合用双速电机软起动控制.

网友G(2008-07-28):
上变频我认为不节能,只是能起到对电机的保护和跳速的方便,如果是为了节能上变频我觉得太假了!~`只有风机水泵才能节能 一般的机械节能的几率少的很!!

网友H:
负载的速度不变,节能从何谈起?

只有增加电耗。

网友I(2009-03-01):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现在用风机水泵型,可以用的话!节能大概能达到多少??

应该有点余量节能灯空间 但是不是那么明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