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怎么和以太网中的PC相连,谢谢

楼主(2004-11-19):
刚刚入门,太多不明白。 请问如果S7-200plc和以太网中的pc相连,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和软件?编程最好用哪种软件? 谢谢!

楼主:
谢谢,不过能够再详细些么,关于plc和pc的软件和硬件配置和设置,谢谢了 编程最好用哪种软件?

网友A:
SIEMENS公司有技术热线可以咨询,你这样的问题很容易得到答案. 向专业机构咨询是搞工程技术必备的手段. 好过在这里讨......

网友B(2005-09-02):
加一个CP243-1以太网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