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检修

楼主(2004-11-19):
我有一个机器上的开关电源,分别为5v,+18v,-18v,0v,空载时电源完好,但是5v和18v 同时带载后,电源就会发生故障,现象为:三极管BU406就会烧毁。请各位高手指点,在线等,急!!! 谢谢!

网友A:
魏红霞:你好! 据你讲的现象可能是电源检测电路故障,我可以帮你修. 联系人: 沈永生 电话: 025-84890260 13851490338 南京航程科技有限公司 WWW.NJHCKJ.COM

楼主:
谢谢! 根据您的经验,能不能告诉我可能是那部分电阻,电容还是线圈坏了呢,因为我们公司在天津,您在天津有分店吗?

网友A:
你的开关电源用的是什么振荡芯片?检查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交流:025-84890260

楼主:
谢谢!可是我们的电路中只有一个芯片,lm339,然后就是线圈,电容,电阻,三级管之类的了。过压,过流保护电路的阻值和容值没有变化啊!

网友A:
那是自激振荡开关电源,检查LM339及外围电路(比较器稳压电路),检查自激振荡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