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网络

楼主(2004-11-19):
有一套进口设备,其控制系统配置是:CPU315-2DP + ET200M + OP270的HMI + Masterdrive MC和Masterdrive VC变频器,互相之间使用profibus-DP通讯。请教高手,要维护和修改程序,都需要那几种软件?需要那几种通讯适配器?谢谢!

网友A:
protool6.0 step7 v5.2

网友B:
搞技术没有高低手,只有多看,多问,多想. 关键是要会问,找谁去问,你的问题有份量也会让人尊重. 而如果想都不想就问,回答了你也还是不明白. 这类问题打电话到SIEMENS的服务热线很快会有答案. 看样子,如果有条件去参加SIEMENS的相关培训课程更好,只看贵单位是否愿出钱.(收费较高)

楼主:
“偶有兴致”先生:你不好! 你的兴致很可笑。请问,我们的论坛不是为我们进行技术交流而设立的吗?难道是为了像你这样的心理变态者有一个地方来胡说八道而设立的吗?进行技术交流难道要先请示你才可以提问吗?幸亏你不是“天天有兴致”先生,那样我们都不要活了。 强烈要求斑竹把他赶走!!!

网友C:
可以把hmi和masterdrive设备的通讯接口都转换到profibus-dp接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熟悉ximenic的硬件配置和软件使用了。可以去www.c-profibus.com.cn看看,可能会有帮助。

楼主:
答非所问!!!!!!!!!!!!! 我现在需要知道我必须买什么。

网友D:
TO Wangbeny: 人家善意的提醒,你还不当回事!骂人很爽吗?更何况你是缺少常识,更不懂礼貌 很叼么??自个查去

楼主:
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好象没有规定什么难度的问题可以提吧,或者说我提问题没有错吧?),要是有人愿意回答我感谢,不回答我也不勉强,何必要说答非所问的话呢?更有一个叫“红尘多可笑”的人真是可笑至极,请问:究竟谁在善意的提醒?是“偶有兴致”吗?“gena”是善意的,可我没有怪他。谁在骂人?好象“很叼么??”才是骂人吧!

网友C:
我是善意的,但的确也已经被伤害了,你等待请教高人吧!!!

网友E:
有的人人不值得骂

网友F:
首先要尊重他人,才可能被他人尊重.wang是农村大学生,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自卑、敏感。

网友G:
软件大概有PROTOOL和STEP 7 就可以了,当然在硬件配置里找不到VC.MC 的话,还需要相应的GSD文件.与MC.VC通讯STEP 7 里有现成的FC.

网友G(2004-12-20):
抱歉! 上面的答复有问题, 还需要 DVA_S7 软件, 之后就可以用 FC21/FC22 发送/接收 数据了.

网友H(2005-12-20):
我们是SIEMENS OEM,做了许多工程,有一个工程采用了如下:MP270+CPU315-2DP+Masterdrive MC(6SE70系列),互相之间使用profibus-DP通讯,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HUANGGUOJIE1@163.COM

网友I:
protool和step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