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DI135

楼主(2004-11-19):
如何配置CFG WORD使DI135作为计数器使用? 如果使用计数器2的话,硬件接线是不是接端子5? 32位编码器和 16位计数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CFGWORD_8 = 0x0800; CFGWORD_14= 0x1000; 2.接线:4-counter1,5-counter2 3.计数器只是记录单个信号的电平转换事件,编码器记录亮个信号的关系(方向)和事件数量.32位编码器和16位计数器只能选一,不能同时用.

楼主:
谢谢解答 应该用什么命令(io_lib??)配置 代码如何编写? 还有0x0800是几进制? 书上说CFGWORD_14的第12位为1是编码器,那么转成10进制为4096,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