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ANFOSS

楼主(2004-11-19):
请问DANFOSS变频器三相输入到整流桥间各串入一个外形象压敏电阻的元件,型号为“NTC 10”,不知是什么元件,参数多少?请各位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2012-02-14):
是10欧姆的热敏电阻

网友B:
压敏电阻吧,我以前修到的机器炸过很多,都是到市场里按照压敏电阻配的。

网友B:
是不是蓝色的,不算太厚。

网友C:
就是相间的压敏电阻,用来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D: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多用于电源抑制浪涌。抑制浪涌用NTC热敏电阻器,是一种大功率的圆片式热敏电阻器,常用于有电容器、加热器和马达启动的电子电路中。

在电路电源接通瞬间,电路中会产生比正常工作时高出许多倍的浪涌电流,而NTC热敏电阻器的初始阻值较大,可以抑制电路中过大的电流,从而保护其电源电路及负载。

  当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时,热敏电阻器由于通过电流而引起阻体温度上升,电阻值下降至很小,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