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电机的转矩

楼主(2004-11-19):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前辈:能否在驱动器上监视到电机的实时转矩(那款驱动器能做到),电机转矩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都有一个参数是用来设定运转时监视电机输出扭矩的,不同品牌,具体参数不一样,不过,一般是反馈输出额定扭矩%值,伺服电机转矩计算应该没有什么意义,您需要的应该是负载转矩计算,电机转矩可以通过样本手册查。

网友B:
您好,对于电机扭矩的监测,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用扭矩(转矩)传感器测试。当然这个成本比查询数据,计算要高的多了。如果扭矩监测是非常重要的话,一般还是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您电机额定扭矩,转速,是多少?我可以为您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我的联系电话 13916727570 yuefeichen@21cn.com; torquesensor@126.com

网友C:
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机转矩有点区别,差在电机轴的加速惯量上,所以扭矩传感器也有局限。

楼主:
宋哥,各位行家: 负载转矩和电机输出转矩(带负载时输出的)有区别吗?

网友A:
有,负载转矩一般是指静态转矩,是一个计算值,乘上一个系数,就是负载最大转矩,通常会小于电机输出转矩。电机输出转矩是指电机实际工作时的负载转矩,一般是一个实际测量值,通常小于电机最大输出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