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三菱伺服精度问题

楼主(2004-11-19):
现在我做一套由,三菱FX-2N和FX-20GM加伺服MR-J2S-A控制系统(玻璃打孔机),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虾们帮忙,打孔的中心距很好,但边距老变化,最大2MM,很恐怖.

网友A:
此类PLC编程的确很恐怖。。。。 不过20GM和MR-J2S应该可以胜任的。 可是偶是搞销售的,帮不上你的忙。哎。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往玻璃定位的方面考虑,不是伺服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C:
我做过20GM,有什么困难联系我

网友D:
不可能吧!!!2MM有点太恐怖了,考虑一下干扰的问题。 你在哪里?把系统功能和其他的配置告诉我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 我的信箱:KUAI.QIANG@DELT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