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1kw的矢量变频器控制4kw的电机,参数无法自整定怎么办?

楼主(2004-11-19):
如果用11kw的矢量变频器控制4kw的电机,参数无法自整定怎么办?

网友A:
写个电阻值进去就行了啥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阻值怎么办?是不是用V/F控制就没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B:
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用同等规格的变频器和电机,二是用V/F控制方式。因为矢量控制方式需要很准确的电机参数,而大变频设计的时候就是针对同规格的电机来设计的,所以就算你在变频器的电机参数里把小电机参数都输入进去,仍然是达不到精确控制效果的。想想看,拿着大炮去打小鸟,准确度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