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的anti-hunting

楼主(2004-11-20):
各位大虾,hunting(抖动) 是伺服电机的一个缺点,但是据说也有anti-hunting(抗抖动)的技术。那位高人有相关的经验或资料,或书籍。可否告知在下?或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我的email:szllc1980@163.com 我的qq:63603152

网友A:
减低响应频率或减低位置环跟踪能力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一点? 如何减低位置环跟踪能力? 如何减低响应频率?

网友B:
我不认为以降低系统精度为代价也叫抗抖动,但要搞的话会打破电机原有设置自己做驱动,很麻烦,如果不懂控制原理又不熟悉电机最好别这么搞。

楼主:
看来确实很麻烦。松下电机驱动器上有个第二位置环增益,第二速度环增益等等,应用这个是否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我经过试验,效果不太好。位置跟踪曲线相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