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滤波控制器

楼主(2004-11-20):
哪位仁兄有高压滤波控制器的技术和分析软件? auto@ah163.com

网友A(2008-09-26):
产品简介 滤波电抗器/串联电抗器:型号BCLKSG/BCCKSG,本公司独立设计生产,根据负荷特性,谐波特性及工程经验确定最终参数,硅钢片采用冷轧有取向硅钢片,线圈采用钢箔式线圈或铜导线制成,载流量达,线性度好,在谐波环境中(过流1.35倍)电抗器始终运行在线性范围内,电抗器参数保持绝对稳定,浸渍介质为F级绝缘的环氧树脂,黏度强,运行时升温小,噪音低。 技术特点 电抗器采用截面较小的电磁线多层同心绕制,环氧树脂密封结构,可在户外安全可靠运行; 电抗器每层线圈自身存在的自感外,在各层线圈间还在存在有互感。通过合理设计,在充分利用互感条件 下,与其他类型干式、空心电抗器比,其整体重量的体积减小; 通过优化设计多层线圈并联后,由电磁场产生的电磁力将获得合理分布,使各包封承受的电磁力均衡合理 ,提高了电抗器的机械稳定性,使其动热稳定性好; 当电抗器容量一定时,适当增加并联线圈层数,选用直径较小的电磁线绕制,可减少集肤效应及涡流引起 的损耗,对于滤波电抗器还可得到理想的品质因数; 本厂生产的电抗器可增设调整线圈以实现对电感值得调节要求,其调节范围通常为±5%; 采用先进的浸渍式绕制工艺,经过高温固化,使整个电抗器形成一个紧密、坚实的整体,提高电抗器的整 体机械强度。噪声低,运行时噪音小于40db; 电抗器绕制时,采用玻璃丝、布及特制的绝缘胶作为主绝缘材料,表面浸有抗紫外线漆及抗老化漆,在户 外运行的恶劣条件下,不龟裂,使用寿命为20年; 安装方式灵活,小容量电抗器可采用三相垂直叠装(简称三叠装)或两相叠装一相单装(简称两叠一单) 对于容量较大的电抗器,采用品字形或一字形安装;

网友A:
一、产品用途

  自愈式滤波电容器与别的器件连接在一起组成交流滤波器,连接于额定电压1000V及以下的工频交流电力系统中,用来对一种或多种滤波电流提供低阻抗通道,并提高系统功率因数。
二、产品特点
   1 、电容器采用金属化膜自愈技术,当介质上某点击穿时可以自愈,电容器能够继续运行。
   2、电容器为无液体介质结构,无渗漏,无污染。
   3、电容器每只单元单独密封在铝筒内,并装设压力保护。当电容器单元内元件发生故障,铝筒上被压平的滚槽伸长,盖子上升,这时单元内引线分离,形成开路。
   4、电容器外壳用钢板打弯后喷塑制成。
三、型号组成及含义

BCA K MJ

□         -

  ↓
滤波电容器 干式 金属化膜 额定电压(kV) 额定容量(kvar)
四、技术参数的确定
   1、额定频率(fN):设计电容器时所采用的频率,即基波频率。
   2、额定电压(UN):设计电容器时所采用的电压(方均根值)。其值等于额定基波电压和额定滤波电压的算术和或从额定容量QN和额定频率fN下的电容器的电抗计算出的电压,两者中取大者。即UN=UIN+∑ UhN或UN=√U2IN+∑hU2hN 中取大者。
   3、额定电流(IN):设计电容器时所采用的电流(方均根值)。其值等于额定基波电流和额定滤波电流的 方均根值(IN=√I2IN+∑I2hN )。
   4、额定电容(CN):设计电容器时所采用的电容值。
   5、额定容量(QN):额定基波容量和额定滤波容量的算术和(QN=QIN+∑QhN
五、主要性能指标
   1、电容器的实测电容与其额定值的偏差在0~+10%的范围内。
   2、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电容器损耗角正切值应不大于0.002。
   3、电容器能在不超过1.43IN的电流下长期运行。
   4、电容器能在不超过1.1UN的电压下长期运行。
   5、参照标准:IEC831-1,GB12747-91,ZBK48004-90

六、使用要求
   1、电容器安装运行地区海拔高度应不超过2000m。(如超过可按要求另行设计)
   2、电容器为户内式。
   3、电容器安装地点的环境空气温度为-25/45℃。其他环境温度要求的电容器可以另行设计。
七、电容器外观尺寸
   电容器为单相双接线柱,用户需要其他参数的电容器可以特别供货。
序号
型        号
额定电压
kV
额定电容
μF
H/B/B1
mm
BCAKMJ0.3--50
0.3
100/ /
BCAKMJ0.3--100
0.3
185/ /
BCAKMJ0.3--134
0.3
220/ /
BCAKMJ0.3--200
0.3
240/68/50
BCAKMJ0.3--300
0.3
240/68/50
BCAKMJ0.3--400
0.3
240/68/50
BCAKMJ0.3--500
0.3
240/128/110
BCAKMJ0.3--600
0.3
240/128/110
BCAKMJ0.3--800
0.3
240/128/110
BCAKMJ0.4--50
0.4
100/ /
BCAKMJ0.4--100
0.4
185/ /
BCAKMJ0.4--200
0.4
240/68/50
BCAKMJ0.4--300
0.4
240/68/50
BCAKMJ0.4--400
0.4
240/128/110
BCAKMJ0.4--500
0.4
240/128/110
BCAKMJ0.4--800
0.4
240/128/110

网友B:
主要技术指标:
BCMPW系列采用半固态结构,是一种适合普通场合较常规的产品。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BCMPD系列采用干式、固态结构,符合最高的环保要求,可用于箱式变压器房、欧美款式的低压柜和对环保条件要求较高的场合。
BCMPO系列采用非可燃性油浸式结构,适合要求较高,环境恶劣(高温、高海拔、通风差),尤其适合作为滤波电容器使用。

适用环境:
A.温度:最低-25℃,最高+50℃(特殊设计最低-40℃,最高+60℃)。
B.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米。(特殊设计不超过3000米)
C.相对湿度:不大于95%

常规参数:
A.介质损失:不大于0.001
B.容差:标称容量的±3%、±5%,相间不平衡不大于1.05%
C.试验电压:极间2.15U1+1.5UH 5秒;极壳间3600伏,2秒。
D.放电:断电后,1分钟/3分钟内使放电至50伏以下
E.密封性能:80±2℃ 3h 无渗漏
F.安全性能:100%电容器切断保护。满足IEC60831-2标准的破坏试验要求。满足UL810标准的10000AFC要求

运行参数:
A.过负荷:允许过电压:1.10Un;    允许过电流:不大于1.3In。  (特殊设计可满足1.6-2.5In)
B.产品可靠性:在额定电压及标称类别温度下运行60000/5000小时,产品失效小于6%/0.5%(1ppm元件小时)。满足美国电气工业协会EIA-456-A标准。

电容器选型:
    该类电容器订货前应告之滤波器的基波电流、谐波电流、谐波次数、额定电容量,具体事宜可与我司工程师洽谈,我们可为客户量身订造。如系统中非綫性设备容量≤20%可采用传统的无功补偿,如在20%—50%需加装滤波电抗器。如>50%,应安装滤波器。一般情况下电网中的谐波以5、7次为主,采用7%的电抗器基本可解决问题。3次谐波采用13%-14%的电抗器。11、13次谐波一般采用5.67%的电抗器。

  • 上一个产品: 没有了

网友C:
    电容补偿谐波治理用串联电抗器  0.4KV等级
    一、  用途
    该系列干式铁芯串联电抗器用于低压无功补偿柜中,与电容器相串联,当低压电网中有大量整流、变流装置等谐波源时,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严重危害主变及其它电器设备的安全运行。电抗器与电容器相串联后,能有效地吸收电网谐波,改善系统的电压波形,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并能有效地抑制合闸涌流及操作过电压,有效地保护了电容器。

    二、 结构特点
    1.该电抗器分为三相和单相两种,均为铁心干式。2.铁芯采用优质低损耗进口冷轧取向硅钢片,芯柱由多个气隙分成均匀小段,气隙采用环氧层压玻璃布板作间隔,以保证电抗气隙在运行过程中不发生变化。3.线圈采用H级或C级漆包扁铜线绕制,排列紧密且均匀,外表不包绝缘层,具有极佳的美感且有较好的散热性能。4.电抗器的线圈和铁芯组装成一体后经过预烘→真空浸漆→热烘固化这一工艺流程,采用H级浸渍漆,使电抗器的线圈和铁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但大大减小了运行时的噪音,而且具有极高的耐热等级,可确保电抗器在高温下亦能安全地无噪音地运行。5.电抗器芯柱部分紧固件采用无磁性材料,确保电抗器具有较高的品质因数和较低的温升,确保具有较好的滤波效果。6.外露部件均采取了防腐蚀处理,引出端子采用镀锡铜管端子。7.该电抗器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外观美等优点,可与国外知名品牌相媲美。

    三、 使用环境条件
    1.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米。2.运行环境温度-25℃~+45℃,相对湿度不超过90%。3.周围无有害气体,无易燃易爆物品。4.周围环境应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如装在柜内,应加装通风设备。

    四、 性能参数
    1.可用于400V、660V系统。2.电抗率的种类:1%、6%、12%3.额定绝缘水平3kV/min。 4.电抗器各部位的温升限值:铁芯不超过85K,线圈温升不超过95K。5.电抗器噪声不大于45dB6.电抗器能在工频加谐波电流不大于1.35倍额定电流下长期运行。7.电抗值线性度:在1.8倍额定电流下的电抗值与额定电流下的电抗值之比不低于0.95。8.三相电抗器的任意两相电抗值之差不大于±3%。9.耐温等级H级(180℃)以上

    并联电容器容量
    KVAR
    串联电抗器容量0.4KV   1%时
    电抗器外形尺寸
    (mm)

    0.1
    210*130*250

    0.2
    210*130*250

    0.3
    210*130*250

    0.4
    210*130*250

    0.6
    210*210*200

    0.9
    310*210*200

    1.2
    310*250*260

    1.8
    350*250*300

    并联电容器容量
    KVAR
    串联电抗器容量
    0.4KV  6%时
    电抗器外形尺寸
    (mm)

    0.6
    210*210*200

    1.2
    310*250*260

    1.8
    350*250*300

    2.4
    380*230*330

    3.6
    380*250*330

    5.4
    380*260*330

    7.2
    380*300*330

    10.8
    500*300*420.

    并联电容器容量
    KVAR
    串联电抗器容量
    0.4KV  12%时
    电抗器外形尺寸
    (mm)

    1.2
    310*250*260

    2.4
    380*230*330

    3.6
    380*250*330

    4.8
    380*260*330

    7.2
    380*300*330

    10.8
    500*300*420

    14.4
    620*300*500

    21.6
    700*350*510

网友B:
      BCLB正弦滤波器
    产品备注:
    产品类别:
    谐波治理

        产 品 说 明
        变频器与逆变器由于采取的是交直流方式工作,其中输出端还有大量高次谐波,造成电压波形略变,严重影响了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及使用寿命,正弦滤波器采用谐振电路的方式滤波,能够有效延长用电设备提高及有效改善波形,使输出波形达到近视正弦波状态,从而提高电能质量及设备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