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跪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2004-11-20):
我想请教一下,有一个软件运行时提示“并口上没有软件狗,30分钟后自动停止” 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机子的温度和湿度达不到预设值,总是显示环境温度和湿度?? 该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你把人家软件拷到别的机子上用了?人家的软件有加密狗。

网友:
达不到预设值,解决现场呀,提升温度、湿度

网友A:
30分钟学习版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B:
你如果没插狗那当然会提示了,运行版长期运行是需要软件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