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要想提高CMOS的光敏度我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2004-11-20):
做视觉的可能都知道与CCD相比,CMOS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光敏度低,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呢?QQ:42962979,E-mail:yinjuan0310@yahoo.com.cn谢啦,问题搞定我请客到杭州吃饭!:)

网友A:
CMOS传感器每个象素都有AD和放大器,所以造成感光面积减小,灵敏度降低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知道贵司在视觉方面很有经验!不知道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好呢?

网友A:
除了补光好像没什么办法!

楼主:
那这样的话也会出现其他的弊端的,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又没有任何的负面效果呢?

网友B(2005-03-13):
可以选择高填充因子的CMOS芯片,比利时有一家做CMOS相机很好,光敏度很高,甚至还超过某些C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