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问光电编码器中的光电检测装置包括那些东东?

楼主(2004-11-20):
请问光电编码器中的光电检测装置包括那些东东? 能否提供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或下载的详细地址? 不胜感激!

网友A:
哦,光电编码器的运行工作原理就是靠光信号与电信号的转换来进行输出信号,从而进行测量和反馈控制的。。那首先光部分包括:发光管,光电管,其中光电管是整个光电系统的核心转换器件。正是它把通过光栅而采集到的光信号转换成微弱的电流信号,然后经整形,放大后便得到我们所要的方波脉冲信号。。当然,这其中信号的传输和获得是靠光栅来完成的。。光电部分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其他的,就是电气部分的了。。。

楼主:
说得好,白马飞飞,你能介绍光电管的相关接收和发送电路吗?还有一些需知道的参数?

楼主:
白马飞飞,你能介绍光电管的相关接收和发送电路吗?还有一些需知道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