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硬件地址定义请教

楼主(2004-11-20):
我学习的是S7-200的编程软件STEP7V5.0/WIN32 ,我这有两个软件问题不明白: 1.I/O硬件通道如何在软件中定相应的地址; 2.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如:4-20MA、0-10V、热电偶、热电阻信号如何在软件中定义相应 的数值范围或分度量程; 这两个问题系统手册没有说清,请给我详细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1、地址不能在软件中配置,是固定分配的,根据连接次序依次分配 2、信号类型也不能软件配置,模块上有拨码开关

网友B:
1、输入为I0.0~I0.7,I1.0~I1.7依此排下去。输出为Q0.0~Q0.7依次排下去。 2、模拟量输入为AIW0、AIW2、AIW4依次类推,输出为AQW0、AQW2依次类推。20MA或者10V对应的数值为32000。电压和电流信号有不同的接线端子。电流信号接M和I。电压信号接M和V。

楼主:
谢谢“SUNWU”、“新沧海一笑”二位大侠的解答,有机会我们常联系。我的邮箱:xj_pengyu@163.com

网友B: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同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互相交流。我的E-MAIL是jiangzhuqian2004@126.com,qq:121584514

网友C(2008-11-19):
大家好

本人编写s7-200程序时,对如何查看地址冲突有所不详,请求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