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11-20):
刚刚接触施耐德PL7 Micro编程软件,现有两个TSX 3721PLC,把他们用MODBUS网连接起来,使其中1个PLC的数据发到另一个PLC上,请问基本操作有哪些?以及他们之间怎么具体编程?望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A(2005-08-03):
通过MODBUS-RTU通讯,具体指令用EXCH,走MODBUS标准格式

网友B:
Micro的Modbus通讯用EXCH指令?不是在开玩笑吧,Twido还差不多。两个TSX3721之间通过集成的通讯口进行Modbus或者UniTel-Way通讯都可以。一个做主站,一个做从站,主站用READ_VAR和WRIRE_VAR对从站进行读或写数据,从站只要组态好通讯口即可。注意TSX3721上虽然有两个通讯口,但只能设置成一样的参数。

网友C:
楼上的做法很正确

网友D(2005-10-06):
请问AB和Schneider的PLC通过以态网怎样连接?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