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电池

楼主(2004-11-20):
各位,大家好! 我是刚毕业的,现在做PLC这一类工作。以前在学校时,听说过PLC电池寿命好象是3-5年,我们单位用的是三菱A系列的PLC,已经5年了,请问电池是否要更换?如何判断电池何时更?,有规定的型号吗?在什么地方可以知道型号?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兄弟,应该赶紧学会找相关专业人士咨询. 打电话找菱电公司或科菱公司的人.

网友B:
不用,你可以看一下,面板上的电池电量指示灯,若闪亮了,就要换了,我们厂里用了七八年了,都还正常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但是电池的型号怎么知道呢? 更换电池有时间限制吗?资料会不会丢失? 谢谢指教. 我们厂现在用的PLC电源显示是正常的,需要更换吗?

网友C:
更换电池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很短:你可以先把程序备份,以防万一。

网友D:
PLC电池的寿命一般是指在外部电源失去的情况下保持内部数据的时间. 当PLC一直接通外部电源的时候,电池的寿命还是很长的.电源显示正常就不用更换. 更换电池一般最好在外部电源带电的情况下.如果不行,就尽量快吧.资料是否消失就看你的造化了。 一般是十几秒,也有更长的.

网友E:
横环电池时,外部电源一定要接通.否则程序要丢失.只要电源接通可用人一时间更换电池.

网友F:
我专门销售PLC电缆线和电池

网友G:
电池我公司有售! www.zjzcmy.com上有图片!

网友H:
www.chinakong.com 那里有具体的更换电池的方法 我们公司也用三菱的也5年了 还没有发现电池的问题

网友I(2004-12-20):
FX1N能加一个电池吗?我很恼火系统时间停机十多天就乱掉。 hbchenbo@163.com

网友J(2008-04-30):
时间到了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