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点开关信号与零标志脉冲信号的区别)在线等

楼主(2004-11-20):
零点开关与零标志脉冲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零点开关只有零点位置有,一般可能由接近\光电\限位等外部检测开关提供,零脉冲由随电机旋转的编码器提供,编码器每转一圈,都可能提供一次. 编码器资料下载:   点击工控网传感器栏目,右上方"上海精浦"按钮,选择资料下载栏,内有众多编码器资料可下载

网友B:
零点开关是一个不很准确的量,伺服电机标准零位不能靠此开关决定,需要在此开关工作后,伺服电机旋转一周内找到的零标志信号,做标准零位,这是一个相对于零点开关的绝对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