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输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4-11-20):
本人用Q系列的输出模块QY10直接驱动直流24V的电磁阀,负载两端也没有并接续流二极管,电磁阀只有3W.现在用了一个月不到已有几个触点坏了,故障现象是程序接通了,可是输出没有,或等上几秒后又接通了.我用的触点通断也不频繁,10-15秒/次,接通2秒钟,断开10多秒.请教各位前辈,我应该怎样解决?是不是Q系列的质量不好?因我用FX时都是这样用的,从没出现这种故障.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Q系列的输出模块需要外接24V电源使用,因为模块本身能够提供的电流很小,直接驱动当然会导致触电烧坏,如果负载继续增加,还有可能导致PLC死机。

楼主:
有外接电源的,容量够的,是明纬的S-350-24直流电源,同时工作的负载只有60-70W..有可能是这几个继电器质量差一点!因我输出有70多点都是接电磁阀的它们还好的.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