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高手,那么请你进来侃侃

楼主(2004-11-20):
求救!PLC传输问题! 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各位高手帮忙相助!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PLC,型号为:FX2-80MR; 一台三菱图形交互控制终端(触摸屏),型号为:F940GOT-LWD-C 我使用的编程软件为:SWOPC-FXGP/WIN-C 我现在要把新修改的程序上传到PLC上面去,连线情况是这样的:一根电缆线将电脑的USB接口和触摸屏的COM1(RS232C)连接起来,另一根电缆线将PLC与触摸屏的COM0(RS422)连接起来。 因为要使用人机对话,所以用了触摸屏。而且,这里没有直接将电脑跟PLC连接所需的电缆线。 问题是:当我将程序(*.pmw文件)上传时(在软件中依次点击 PLC——传送——写出,所有范围,确定),出现“操作不能执行,内存不足”的对话框。可我并没有同时运行其它软件啊!为保险起见,我又将电脑重新启动,启动后只运行该编程软件,可上传时还是出现同样的对话框。 于是我检查了下软件的一些设置,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在PLC菜单下有个端口设置,默认为COM4,我把它改为其它的(COM1、COM2、COM3),然后试着上传,但依然不行。于是,我又试着将PLC上面的程序下载下来,居然成功。 此时,我将PLC菜单下有个“PLC内存清除”的对话框,将其中的“PLC存储空间”、“数据元件存储空间”及“位元件存储空间”三个选项全选,然后清除。但还是不行,还是出现“操作不能执行,内存不足”的对话框。 后来,我又不知怎么搞了下,结果又出现“通讯错误”的对话框。连线是没问题的,因为在出现这种对话框之后,我还能从PLC上下载PLC程序! 以同样的连线,我在其它三菱的PLC上能正常上传、下载。 而且,这台PLC以前的程序上传也是用这种方式上传上去的。 问题出在哪啊?有高手知道吗?救急啊! 另外请问一下:触摸屏上的选择:“CN”、“OP”分别是指什么啊? 望高手出手相助啊!小弟在这多谢了啊!

网友A:
CN指的是单显,OP是触摸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