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振动电机-扁平马达原理

楼主(2004-11-20):
有谁知道手机振动电机中的一种扁平马达的原理,它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呢?为什么要加3个电阻呢?其换向片为什么不是均分的呢?线圈的位置是怎么确定的呢?我急啊!清赐教!

网友A:
我知道一种音圈电机是偏平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网友B(2007-09-14):
根据通电线圈在磁场里受力的原理运转, 3个电阻一般是降低电火花作用,换向片一般是均分的,可能你见到的特殊,线圈位置根据换向片及Brush位置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