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关于电源

楼主(2004-11-21):
我这边刚搞了一个三菱DX110接口模块,怀疑是DC/DC变换器坏了,想试一下,但手头没资料,其型号为MD2405 S 900,上面有1、2、3、4、5脚,不知如何接,请告知

网友A:
查下模块,后面后in,out,或者其他的标记,看看前面接的电容就知道怎么用法了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接法现在我知道了,而且DC/DC变换器应该不坏,而且我将M54522P都换了,但上机还是出现紧急停止,不知怎么检查,还望这位朋友指点一下